[求助] 【求助】驱动MOSFET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电源管理芯片驱动MOSFET的Gate脚,在Vgs爬到一定高度,Vds开始下降时,问题出现,

正常Vds应该是线性下降,但这时电路中Vds开始振荡,最差的是Vgs不在上升,Vds保持在一个高位

想知道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图稍后贴上

请各位牛牛们支招

网友:
根据第二幅图片的波形显示,GATE驱动波形是正确的。
而其他的图片所显示波形表明,FET工作在放大区,而且其漏极电流应该稳定在某一值,因为根据MOSFET放大原理可以知道,Vgate稳定在某一电压值同时Vds电压稳定在某一高位电压值,意味着Idrain必须为由FET跨导决定的电流值,即Idrain=gm*Vgs。
需要确定FET驱动芯片的输出能力,结合FET栅极总电荷和期望的跳变时间,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因为芯片驱动能力与FET选型存在问题。
其他的方面从楼主的图形中无法判断。

楼主:
多谢

驱动Ig大约为40uA,Ciss大约为1nF,在Cgs上并了一个1uF的电容,gfs大约为12,电路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还需要LZ提供更多的信息:
1. 功率管是否进行开关操作?
2. 在没有功率管的情况下,Gate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3. 功率管是否够大?
4. Gate端应该输出什么电压,幅度是多少?

当然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用40u的电流驱动1uF的电容,明显会带不动

网友:
这个问题,光从图看不出来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的MOS管烧了啊.我仿真的时候用过一个MOS管不耐压,上面一个电感,导通第一段时间后就烧掉了,然后波形就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