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ipscope核的问题-急切等待答案!

楼主(2010-12-06):
近日在做实验时遇到这样的问题,在ISE工程中如果使用chipscope核的xco文件进行综合实现不会出问题,如果使用v文件就出现错误。导入到EDk工程中总是出错的。错误提示见下面:
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burst_fiber_source_0/burst_fiber_source_0/USER_LOGIC_I/my_vio0' with type 'my_vio'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my_vio'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在xilinx官网上查看说有可能是软件安装路径有问题,我的文件安装路径是:D:\Xilinx\12.1\ISE_DS
请问这样的安装路径会有问题吗?  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v文件是用來仿真的,綜合會成為black-box,所以會有這個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你所说,那在EDK里面,还是要用v文件的啊,而且在ISE里综合实现时,也并不是总是出错,偶尔也会正确的,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你需要把一个chipscope相关的NGC放在工程目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檢查綜合報告吧,不同的項目錯誤可能不一樣,綜合報告應該會有所發現,我之前遇到的就是因為black-box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