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校小白求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0-12-06):
刚刚开始学习模电,还是在校学生,想向各位大侠求教两个小白问题:
1.经常在一些放大器datasheet中看到untiy-gain stable,请问到底什么叫做单倍增益稳定?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有什么意义?
2.在放大器电源滤波和电源滤波的时候都是加一个大电容,一个小电容,大家都说一个滤低频,一个滤高频,可是一个大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那么加那个小电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啦~~

网友:
单倍稳定是告诉你在放大器放大倍数为一时是稳定的,其实也就是告诉你放大器的稳定性,等你了解了放大器的波特图后会理解。这个跟放大器的相移有关,当涉及到放大器的外部补偿时,可以把他设置在一定放大倍数上稳定以获得更大的带宽和速度,但在那种补偿下低于一定倍数时放大器会不稳定。
告诉你单倍稳定就是告诉你放大器可以设置稳定工作于任何放大倍数。

网友: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期间特性的问题。
电容有谐振频率,当工作频率超过这个谐振频率后,电容将呈现出感性而非容性。而一般情况下电容越大谐振频率就越低,所以大电容会在比较低的频率上失去滤波作用,所以常常并联一个小电容以延伸作用频率。
电感也同样存在谐振频率的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楼上回答得已经很好了。
第二个,补充一下。
由于引线和PCB布线原因,实际上电容是电感和电容的并联电路。
一般大电容因为体积大些,寄生电感也大一些。
另外这个电感和电容会有一个串联谐振。
在谐振频率以下电容呈容性,谐振频率以上电容呈感性。

因而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很长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谢!!!受益匪浅!!!

网友:
正解!!

因为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动手拆过铝电解电容应该会很有体会,没拆过的也可以拿几种不同的电容拆来看看,不过要注意安全,别弄伤手),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的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率更高时,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而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这电容叫做去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它越靠近芯片的位置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