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的阶数影响哪些指标?

楼主(2010-12-06):
除了Q值外还影响什么?与群延时、带内纹波等是否有关?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是不是越少越好?

网友:
应该要影响衰减特性和相移特性

楼主:
补充一下,是百兆级的频率

网友:
滤波器的关键的指标都影响。一般设计都是由指标需求,查表找出实现滤波器的最少阶数。

网友(2011-01-14):
滤波器的指标都有影响的.....

楼主:
现在想问问会不会影响回损。。。

网友:
滤波器阶数主要影响滤波器的带外抑制,当然也多插损、群时延等有影响。

网友(2011-04-13):
个人觉得会影响插损纹波和驻波,阶数多了,插损会大点,驻波会好点,纹波也应该好点

网友:
滤波器的阶数主要是由所需要的带外抑制性能决定的,要求的矩形系数越高,则阶数也相应要高;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恶化带内损耗,同时也影响相位特性;而驻波与滤波器的阶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