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读入SVF文件有错

楼主(2010-12-06):
在DC之后做formality的时候,读入default.svf文件却出错了。
Error:formality1_svf/svf.txt(Line:3267) Originally from home/synopsys/fm/default.svf:missing close-brace while executing
这是怎么回事呀???明明DC都是通过了的嘛
请高手指点一下哈

网友:
DC跑完的terminal有没有关掉,跑formality的时候

网友:
要关掉DC的term才可以的,要不然会报error的,呵呵,这个问题哦也曾经碰到过

网友(2011-05-18):
关掉DC,查看一下.svf的大小,应该是在9K以上的,再跑一遍DC,查看过程中是否有error存在
希望能帮到你,我之前就出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2011-09-06):
great tips for SVF with formality, thanks

网友(2014-08-27):
想知道svf.txt的路径是什么

网友:
set_svf -off 吧,  在结束svf输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