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ouble bond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6):
看到有的说法是采用double bonding能降低电感的影响。

网友:
两个pad用分别用bonding wire 接到同一个封装pin上。

网友: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boundingwire的阻抗

网友(2012-02-01):
有triple bonding的吗??我听说几个大的封装厂最多只能支持double bonding..

网友:
如果那个pin finger足够大的话,可以triple bonding

网友(2012-07-06):
采用double bonding到底是降低电感的影响还是电阻的影响啊?

网友:
降低電阻是比較直覺的,
從一條線 視做一個電阻
變成兩條件 視做兩個電阻並聯,
阻值就降一半了

网友(2012-08-10):
不是降电阻吗?

网友:
当然是电感,并联电感L降低,感址与横截面积成反比

网友:
电阻电感都有,另外可以减小从bondpad 到ic 内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