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高手救命:dracula做lvs,cdl导出问题

楼主(2010-12-06):
用dracula做lvs遇到cdl导出问题:我之前画好电路图能导出,后来修改了下其中的cell结果就导不出来了,纳闷。我导的是模拟的深入到mos管级的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求助高手啊

网友:
这跟dracula没什么关系吧,导出cdl要是提示failed,请查看目录下的si.log文档。你的情况多半是因为修改了电路没有check and save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有一个已经搞定了  可以还有一个有问题,提示这样的error: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 schematic” for instance I120 in the cell mult4.可是I120在电路图中都没有  还请您给解答下 而且我的电路中有几个warning 会不会有影响啊 大虾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error,应该是cell mult4中的I120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然很感谢大虾出手相助  呵呵  我在cadence community上找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在研究中  呵呵  国内貌似除了这个没好点的cadence论坛了啊

网友:
楼主 你到出的是analog,最底层是aucdl, 这个错误是指cell mult4中的I120所调用的管子列表中没有aucdl这一项。解决方法有两种,1.找一个含有aucdl的mos单元将I120替换掉。2. 导digital,因为digital最底层是cd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啊   大虾  在你的指导下我解决了  哈哈  太高兴了  论坛里就该多些你这样仗义的人  以后又什么问题我再问你吧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 还有个简单的问题:我画一个数字电路。该用三端mos管还是四端的?substrate都是要接源端还是pmos接vdd,nmos接gnd?

网友:
学习啦.
大家继续.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说深的话可以说的很复杂。。。。。牵扯到库单元的CDF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第一个问题,cdl网表导出会有一个结果说明文件si.log,如果有warning or error都需要注意查看,导出cdl网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CIW窗口的信息。

第二个工艺库中的单元会根据各个FAB厂的工艺情况,设置了相应的参数情况。。。。。。。如果报error: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 schematic” for instance I120 in the cell mult4这个 错误。。。尽量要找到这个mos单元,查看CDF的aucdl的参数设置,查找问题所在,盲目的用其它单元来替换会引起仿真偏差!具体对比可以尝试导出上华器件网表和cadence附带库analog库的网表对照一下。因为aucdl参数的设置影响导出网表数据,不发现会在LVS结果中体现。尽量解决所以error和warning。参考CDF user guide
第三个问题,模拟电路中mos管子都是四端器件,电阻是三端器件。。。。因为衬底电位会影响管子的性能也会让仿真出现偏差,背栅效应。

网友(2011-07-16):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专业了  请让小弟叫你一声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啊   我保存了也不行啊

网友(2013-11-12):
不好意思,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麻烦了……

网友(2014-12-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那位已经解决问题的高手能不能说下详细的步骤,搞完就不用加班了 哈哈

网友(2015-11-16):
我用cadence做design_vision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之前生成schematic的时候没有,后来直接生成functional的时候提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1-02-06):
看到各位大侠在这热烈讨论,我最近使用Cadence DRACULA LPE时,修改了.lpe规则文件,PDRACULA 生成jxrun.com文件,之后运行jxrun.com文件后报Could not check out DRACLPE (2) 1.000000 ,已经发愁几天了,还希望大侠们仗义出手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