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PEX8112 PCIE-to-PCI桥?

楼主(2010-12-06):
我们的系统是这样的:两个单板上各有一个PEX8112桥,一个单板(1号板)工作于Reverse模式(PCI转PCIE),另一个单板(2号板)工作于Forward模式(PCIE转PCI),两个单板之间通过PCIE连接。两个单板上的桥硬件上除了工作模式外,其他硬件都是一样的。

      现在问题是:1号板在做PCI扫描时,在操作系统起来之后能够扫到2号板上的PEX8112,但是当访问2号板上桥的配置空间时,读出来的数据为全F;但是如果通过2号板上的CPU做PCI扫描的话,在系统boot阶段通过手动配置一下2号板上的桥,然后就能访问1号板上的PCI设备。但是1号板上通过手动配置1号板上的桥,总是扫不到2号板上的PCI设备?

PEX8112有一个GPIO默认是用作PCIE link状态指示,如果link up则此GPIO输出高,反之,若link down则GPIO输出低,我们在GPIO和电源之间接了一个LED,如果linkup,则等灭,linkdown则灯亮,但是问题是在我们两个板子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这个LED会灭?如果两个单板没有连接,桥的PCIE怎么会linkup?,

那位高人用过这个芯片或者有过类似的经验,麻烦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1-04-16):
请问大侠用的是什么系统平台?有没有VxWorks相关资料?

网友(2012-07-06):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得,我也做这块,能指导下嘛

网友:
谁能共享PEX8112的datasheet,参考设计。tonny616@gmail.com。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我发邮件,ethan_wym@qq.com
    我可以给你。

网友(2017-08-10):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12-2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一个8112配置的问题,谢谢!我电话1516512262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