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Bandwidth与process violation

楼主(2010-12-06):
PLL中Kvco, Icp , R, C都会随process和温度变化,那么怎样使PLL的bandwidth随process变化较小呢?

网友(2011-05-13):
1.  如果是开关电容阵列宽带的PLL,KV在高低频处变化很大,这会引起PLL bandwidth变化,这个可以通过Kv本身和频率之间的关系,用Icp来弥补,Icp*KV/(C*N)关系保持不变;
2.R和C可以通过 测量RC 常数,来对C做补偿;
3.Icp本身的变化和电阻有关,这个补偿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