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wafer测试?

楼主(2010-12-07):
麻烦请教下什么是wafer测试?什么是TCOS、PCOS测试?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这个问题很弱智奥,不过我真的是测试新手,wafer测试是晶圆测试,在中测阶段,是将晶圆测试仪的探针与管芯的压焊快相连,在输入端施加测试程序,主要是对直流参数、交流参数和功能进行测试!那有哪位大侠知道随机数产生器在wafer测试时该如何测试?作为RNG设计者随机数产生器的测试应该测试什么参数?

网友:
是package之前的芯片测试,封装之后有的脚没有了

网友:
COS:Chip OS,片上系统,单指接触或者非接触的IC上的系统。
TCOS:Test Chip OS,测试用片上系统。IC卡芯片测试时,内部程序要有自测的过程,这个过程由读卡器和芯片内部的TCOS程序共同完成。
PCOS:我们一般称之为应用片上系统(该怎么翻译还需要高人指点),为满足实际应用的片上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测阶段主要是对生产过程中的缺陷进行测试,所以一般不进行功能性测试。对于logic部分主要是scan和bist,而不会对随机数产生器这样的具体功能进行测试,如果你非要进行这样的模块功能测试则需要进行相应的DFT,一种方式是在设计时分配管脚,将产生的随机数引出来,同时需要有test pattern进行核对。

网友:
test pattern可以由vcd文件生成
然后用xml语言导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