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erilog中integer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问题:
integer cone;
cone = -6'o54/4;

书上说cone 赋值为1073741813,请问有高手知道为什么么 ?谢谢~

网友:
估计是按照负数的补码来表示的吧。

楼主:
是的,integer型数据默认储存32位带符号的数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补码是这样的,继续坐等高手啊~

楼主:
高手快来啊~

网友:
补码而已

楼主:
帮帮忙解释的详细点啊大侠

楼主:
没人关心这个细节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你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嘛,-11的补码截取30个比特的话,就是这个数值,应该和你的系统支持的最大数据宽度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用的是64比特的计算机,那就不是这个数了。不过为什么书上会说是30比特宽度的情况,感觉很奇怪,一般的计算机要么32比特,要么64比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