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por复位时间一般多长比较合适??

楼主(2010-12-07):
芯片的规模不大,0.35um的,数字部分只有几万门。

模拟的POR给数字部分做异步复位。那么POR的有效时间应该多长比较合适???既能准确复位又不浪费电容的面积。

网友:
1ms怎么样
给一个上升沿 和一个下降沿
并且重复几次
看看POR在掉电后再上电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s是不是太大了??那得多大面积的电容。
    片内POR是给数字部分一个初始状态的。
   1us难道还不够吗??

网友:
对不起
刚才说措了
我说的是供电电压的变化
你说的是POR输出给数字部分的是吗
那么应该小一点 几个ns就可以了 是一个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片内POR,一个短暂的脉冲,使得数字部分的REG复位,有个初始状态就可以了的。我想应该不用太长时间的。
   1us应该足够了。

网友:
学习啦.
大家继续.
谢谢.

网友:
够了吧,一般也就几百ns~几个us差不多了。你电路不大的话1us完全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阁下指点,我也觉得几百ns够了,保险起见,1us应该是搓搓有余。
  我第一次涉及到这个问题,经验不足啊。

网友(2015-06-12):
我们的比较保守,做了20us

网友:
1u = 1000ns ,看起来好大啊,

网友(2017-03-22):
回复 网友C:
师兄,对于POR来讲在慢上电时候,比如说5MS,保证复位脉冲出现时,电源电压达到正常工作电平,是不是电容的面积要取得非常大呢

网友(2020-03-19):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