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por复位时间一般多长比较合适??

楼主(2010-12-07):
芯片的规模不大,0.35um的,数字部分只有几万门。

模拟的POR给数字部分做异步复位。那么POR的有效时间应该多长比较合适???既能准确复位又不浪费电容的面积。

网友:
这个要看由数字部分来做,系统的上电复位一般都要几个ms,但模拟IP的一般是10几个um。所以POR后面要加上delay  log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给reg确定一个初始状态就可以了,需要十几um那么大???

网友:
外围电路要进入状态稳定,由这个来决定的。

网友(2014-12-24):
The signal enables the output buffer of DM when OENDM is

网友(2020-03-19):
很好的话题 ,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1-07):
一般是跟系统集成综合考虑的

网友B:
以前的代码里,还放一个delay cell,让他能根据IO的拨码选择要不要delay。最新的代码IO不够,也就不要这个鸡肋功能了,一样能启动。
首先你的设计在POR的时候不要干什么特殊事情,其次,POR是外部电源提供,如果delay不够,就调整外部电源的POR的时间,这样就不用担心芯片内部POR的时间不够问题了。
所以看看你们选择的电源芯片,如果能调整POR时间,那么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不要管这个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代码里,还放一个delay cell,让他能根据IO的拨码选择要不要delay。最新的代码IO不够,也就不要这个 ...

看到下面还有描述。。。。。你居然是模拟给数字提供POR,这样的设计也很奇怪。不过我觉得你既然模拟部分已经up了,那么就弄个逻辑做delay好了,还可以省去电容。
如果要一个值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数字部分的clock是30M的话,那么周期是0.03us, 100倍那么就是3us,这个值应该可以了。安全一点可以30us。1000倍clock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