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各位前輩,要如何去寫一個七段顯示器的VERILOG CODE測試檔呢?

楼主(2010-12-07):
請教各位前輩,

要如何去寫一個七段顯示器的VERILOG CODE測試檔呢?

要如何去檢驗和證明他是否顯示正確,

目前只知道用掃描的方式去檢查,

只不過只能側一區段,

在這邊請求各位前輩的幫忙在此感激不盡。

网友(2011-02-16):
逻辑思维的好坏决定程序的质量。
我告诉你经典的写法吧。
我们些段码式LCD驱动,是分应用层、中间层和驱动层三部分。
比如:
你开发一个显示程序,很大很多内容要写。
1. 应用层采用程序每跑一个圈刷新一次显示,保证每次先都清屏(这里是指显示变量),然后再把该显示的变量都显示;
2.中间层,把ASIC码对应表做好,从数字开始,到英文大小写字母,再到标点符号;
3.中间层还要把每个笔段整合,每个7段数字字符区(一般不止7段)都整合在一到两个个变量中,方便以后直接写一个ASIC码就方便找到对应位置。
4.底层驱动,这是体力活,厂商都有提供代码,基本上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