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bstract File-> import ->stream(GDSII)

楼主(2010-12-07):
当我使用abstract 软件时:   File-> import ->stream(GDSII)

导入GDS 怎么老提示两个错误:

ERROR (ABS-216) : There are insufficient metal layers defin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You must def
ine at least two metal layers in the prRoutingLayers class of the technology file.

ERROR (ABS-218) : There  are no via layers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file. Ensure that there is
at least one via layer specified in the in the viaLayers section of the technology file and that it
is listed in the layerFunctions section with function cut.

请教高手怎么样才能改掉这个错误,我导入时没有 用到 technology file 啊?

楼主:
寻找高手中.......

高手们,别潜水啦,出来 冒泡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别拍我
用的是laker, 导入GDS时是必须要用到相应的TF的。别的工具是不是这样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1-05-25):
要先导入LEF工艺文件

网友:
那應該是tf檔問題..
請問一下那在tf檔那邊要修改什麼??????

网友(2011-11-10):
你好!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给与解决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求指导啊~~

网友(2016-12-08):
lef文件中缺少physicalRules的说明,我目前遇到这样的问题,工艺厂商给的文件中缺少定义,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加...

网友:
说错,是tf文件中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