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SMC BCD工艺时候碰到如下错误,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07):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r-callback =>st3100_resCB('r)
Message:*Error* Callback aborted abnormally! 请问这个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安装软件的时候环境变量可能不太支持该工艺,修改环境变量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CSMC的BCD工艺。

网友:
我也正在用这个工艺,不知能否加下楼主QQ,请教些问题!我的QQ1483045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你了。。。。。

网友:
ST3000还是3100?这个工艺很不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t3100

网友(2014-11-16):
回复 网友C:

   怎么修改环境变量呢?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C:

   如何修改呢?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cds.lib中是不是调用了多个pdk,如果有尽量只调用一个simc的pdk.
还有一个就是在cds.lib中pdk的名字一定要完全和文件夹名字相同,如smic18mm,因为在libinit中可能调用这个名字。
最后,直接ciw中load "libinit.il"看看cds.log输出中有什么错误。

以上引用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04570-1-1.html 第1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