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失调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oos是比较器的一种经典的失调补偿方式,我看了很多的文献,上面都说采用这种失调补偿方式的比较器的增益不能超过10,要不然会造成输出端补偿电容的饱和。我想请问,这个电容饱和指的是什么,具体会造成哪些问题,原理是啥。谢谢赐教

网友:
电容饱和应该和摆率有关吧,好像是指电容充电达到输出范围。
oos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oos 指的是输出失调存储,一种失调补偿的方法。

网友(2017-12-04):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很久了,不知道解决了没。我还是说下个人理解:如果前置运放增益太大,当失调(Voffset)存储在输出电容后,进行比较时,如果输入信号Vin幅度太大,输出电压Vout=VDD<[A(Voffset+Vin)]可能被放大到电源电压,导致不能完全消除失调的影响。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当输入信号幅度太大,失调不能完全消除,也不会导致比较出错;当输入信号幅度小,输出电压不会达到饱和,失调被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