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分压器的最大最小阻值由电路的那些特性确定啊?多谢

楼主(2010-12-08):
一个电阻分压器,总阻值 R1+R2的最大最下值由电路的那些特性确定啊?多谢

网友:
1 功耗
2 输出端负载的等效阻抗(相当于并联在电阻上,根据精度要求,算一下R1或R2的最大值)
3 建立时间(如果后面是开关电容采样电路,建立时间RC常数也是需要考虑的。
4 其他还有噪声,如果你需要考虑热噪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