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D准确性问题

楼主(2010-12-08):
假设一个AD芯片的参考电压以及输入信号都很稳定的条件下,AD转换后的二进制码值是否稳定不变的?如果不是,其变化范围最大是多少的?

网友:
当然会变。因为有噪声,变化范围由噪声大小定

楼主:
    那要是理想条件下(即假设没有噪声影响),转换后的码值是否就会保持不变的呢

网友:
你的情况要多理想?
如果没有任何电路噪声,码是一样的,就跟matlab 里面的quantizer 一样

楼主:
那再请问一下,电路噪声具体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转换的码值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多路AD,要是每一路的参考电压与输入信号都一样,在不考虑噪声的前提下,各路的转换码值是否就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