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流水线adc中采样保持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12-08):
小弟最近初学流水线adc,在做采样保持电路,采用的是全差分结构,准备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因为是离散的,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仿采保的频率特性呢?请各位大虾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2011-03-05):
回复 网友A: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12-01-08):
采保是不仿AC特性的,一般是用FFT进行SFDR分析

网友(2013-05-27):
采保的频率特性应该就是运放的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