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_coupling cells的疑问

楼主(2010-12-08):
库里有De_Coupling cells这种filler,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添core filler的时候,里面有FILLLVT和DCAPLVT这两种类型的filler可供选择,但添DCAPLVT这种filler的时候老是出错
后来看了一下,说Unlike filler cells,these cells have transistors;therefore,they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in LVS Check.所以估计添加的时候影响了逻辑,那这种filler什么时候添加,或者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库使用的说明文档会有说明的,去耦电容,主要是电源滤波用的。

加在row的end就可以了,或者多加些。

网友:
memory四周多加,利于降低IR-drop

楼主:
Users can use the de_coupling cells in place of filler cells after P&R.Unlike filler cells,these cells have transistors;therefore,they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in LVS Check.these cells need to be added into the netlist manually.Users can dump the netlist from the P&R tool after completing all the placements of the DCAP cells,and then use the generated netlist to run LVS
我们文档里关于这个Decap的使用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加的,加过的人能详细说下怎么加吗?

网友:
主要讲怎么做lvs吧,没说怎么加,加多少还得靠工具分析

网友:
在布线 ,SI 等等完成后,在增加filler之前填充这些de cap,LVS的时候可以统计出各种类型DE CAP的个数,全部 例化到网表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问以下,在fillcell之前添加这些decap会对timing,si有什么大影响?

网友:
去耦合用的.

网友:
一般De-cap就是用来保证PI或者SI用的,做place的时候就可以插入。

如果有filler的话,说明你用的standardcell是tapless的,也就是说cell内部没有做阱接触,需要隔一定的距离加上这种filler,相当于做了阱接触

网友:
有tap filler才是说std cell里没有阱接触。

网友:
哦,对,楼上说的对,我敲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