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8):
VCS仿真时用不起 simv命令是怎么回呢,另外在DVE的GUI界面中,simulator setup文件是否需要设置,应该怎么设置??

在终端中使用 VCS top.v addr4.v 后使用 simv命令调不出GUI 界面,提示gcc命令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初用VCS,很多问题不懂,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二,可以么?

环境变量是这样设置的,应该和环境变量没有关系吧?

export PATH="/home/fzz/synopsys/VCS200912/bin:"$PATH
export DEFAULT_VCS_HOME="/home/fzz/synopsys/VCS200912"
export DEFAULT_VMS_HOME="/home/fzz/synopsys/VCS200912"
export DEFAULT_VCSI_HOME="/home/fzz/synopsys/VCS200912"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fzz/synopsys/license/synopsys3.dat"
alias dv="dve"

网友:
仿真靠脚本,看图才要gui

楼主:
make : gcc : Command not found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装的是RHEL5.4,DC2008.09

网友:
你转linux的时候没有装gcc?就是LINUX下的C编译器

网友:
看图一般用debuss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7-30):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能不能告诉我解决的方法,谢谢了,小弟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