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 噪声问题(Noise)

楼主(2010-12-08):
在RAZAVI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有关噪声介绍的部分中,小弟有两个地方有疑惑。

1,所有的二端口网络电路都可以用一个串联电压源和并联电流源来等效输入参考噪声。在计算时RA大师提到用这两种电源分别表示输入参考噪声并没有使输出噪声计算了两次。(详见英文教材p223)。我总觉得如果用叠加算法的话。最后算出来的两个输出噪声应该是不相等的,那为什么在Example7.9中使噪声电压产生的输出和噪声电流产生的输出相等呢?
2,在Figure 7.41的图中,为什么M1的In1对输出噪声没有影响呢?类似的Figure 7.43中,M2也同样对Vn,out没有影响。

再补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和上面第二个问题有些联系,在Figure 7.45中为什么In1的一半电流流过RD1,另一半流过M2呢?

F.7.41

F.7.41

希望大虾们能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下解答,大家如果没书的话我可以上图。

网友:
继续上图。。。。。

网友:
cascode管对噪声没有贡献。。。

网友:
前提是源级阻抗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前提对我们的问题很重要吗?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把razavi书noise那一章再看看,写得很清楚的。
source接高阻(后面提到的问题)也是重要的。

网友:
因为如果是高频的话,寄生电容会降低阻抗值,进而使cascode管的噪声有了通路

网友:
从IN1看出去的阻抗两边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共栅电路的输入阻抗,因此噪声电流均分

网友:
多读几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回去又看了一遍。好像明白了不少!这个东西真得多看啊!

网友(2015-11-05):
回复 网友B:

    虽然时间很久了,还是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