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们 关于画schematic的一个很基础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高手们 有个简单的问题:我画一个数字电路的schematic。该用三端mos管还是四端的?substrate都是要接源端还是pmos接vdd,nmos接gnd?因为做lvs的时候有这个报错的  基础没打扎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端的话衬底怎么连呢  大虾  指点下

网友:
一般数字电路衬底默认可以接source端,但是模拟电路尤其是pmos 可能不是接source端的。
主要还是取决电路设计

网友:
对于标准CMOS Logic工艺,NMOS的B都接GND  ,对于PMOS的B,只要保证电路能正常工作,可以接任意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  那我pmos接vdd没问题咯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对于PMOS的Buck 一般都接到VD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多谢  呵呵  不吝赐教   我用duacula做lvs时有用poly直接连接的  一用poly就发现好多不对应的  是不是用那个连有问题啊   我好多lvs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哪错了   能不能稍微指点下的  或者提供点好的资料

网友:
一般在标准单元里面用poly做连接的比较多,可以节省面积。
你指的用poly连接,都是在那些地方用到,用来连接那些层次?

对于lvs错误,这个需要多练习查错经验,lvs error 在lvs report 文件中都有详细的指出,你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呵呵  我用duacula做lvs时有用poly直接连接的  一用poly就发现好多不对应的  是不是用那个连有问题啊   我好多lvs的错误都看不出来哪错了   能不能稍微指点下的  或者提供点好的资料  在此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了  我知道错哪了  我连poly的时候经过了有源区  呵呵  依然很感谢

网友(2011-01-08):
是数字电路里的还是模拟电路中的数字逻辑啊?如果是数字电路的,用四端的吧,NMOS结GND,纯数字的电路,建议PMOS是结VDD的,不要结在源端,因为不同的门里面的PMOS的源端电位是不同的,如果你的PMOS结了源端,得把每个不同源端电位的PMOS管做在不同的NWELL里了,这和模拟电路中的数字逻辑一样了,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