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12-08):
如果运放的波特图如下所至
就是在0db时相位裕度达到60度
但在0db之前有小于45度的
那这个运放能不能稳定
我们看系统稳定是看0DB时的相位裕度
还是看0DB之内的最低相位?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搞清这个问题就要明白运放在什么情况下会不稳定,也就是反馈回来的信号会不会有可能引起运放的振荡。
楼下给出解答吧...
呵呵

网友:
如果运放的波特图如下所至
就是在0db时相位裕度达到60度
但在0db之前有小于45度的
那这个运放能不能稳定
我们看系统稳定是看0DB时的相位裕度
还是看0DB之内的最低相位?

=======
理论上,只要大于0度都稳定,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其实你的问题是:要看0dB那一点的呢,还是要看0dB内的最小的那个?
应该要看0dB内最小的那个,因为这时的gain大于0dB,更容易震荡。
所以,像你图中画出来的那样的特性是不好地。
而一般合理的运放都是在0dB时相位裕度最小,所以通常看0dB处了。

网友:
感觉  只要UGB以内相频响应变化小于180度就稳定
想问楼主   你这波形是仿出来的吗
相频曲线在UGB内存在零极点,但是幅频曲线怎么没变化

网友:
当然能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只要开环传输函数中没有右半平面的极点, 即使 你所画的相位曲线穿越 0轴再回来 也是不会发生震荡的。但这时整个系统

进入条件稳定, 当你的 DC增益 发生变化时 ,可能会出现震荡

网友:
怎么感觉你图里面出现了0点。

网友:
还是没怎么明白。。。

楼主:
这个运放是有零点的存在.
上面的那个增益图是按大概画的.

还有个问题.像上面几位朋友的解答
如果是按如下情况,那这系统能稳定吗
就是环路的增益小于1.

网友:
不一定稳定,还需要别的验证稳定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高人帮解答

网友:
回复  jerykot

这种情况只要开环传输函数中没有右半平面的极点, 即使 你所画的相位曲线穿越 0轴再回来 也是不会发生震荡的。但这时整个系统

进入条件稳定, 当你的 DC增益 发生变化时 ,可能会出现震荡

引用 网友A:

同意,假若将环路增益乘以一个常数k (k>0),  k从很小的值变化到无限大,那么增益交点也从靠近零点到无限大变化,对照一楼的图,期间的稳定性变化通常是:

位置                相位裕度接近180              30度                        60度                                         0度                    <0度

时域稳定性       非常稳点,没有振荡           较大的减幅振荡         较小的减幅振荡或者没有振荡(稳定)      等幅振荡             增幅振荡

稳定性变化                                  降低                         升高                                           降低              继续降低

我说的是通常的情况,具体60度时能否稳定还要看时域阶跃响应的情况

网友:
这样子的运放是什么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