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有个疑问
运放能放大直流,那么输出电压经过放大后岂不是很高了,但是书上说运放的输出电压最大能达到电源电压的值,这样放大后的电压远远超过电源电压的范围。不理解了,之前理解成放大小信号,这样还能说得通,但是直流放大无法解释了。

网友:
运放一般闭环用的  放大倍数一般不是非常大
输出不能超过运放输出摆幅要求

网友:
看一下运放的内部电路就好理解了。

网友:
运放的电源和地,使运放的输出最大和最小电压。运放的输出范围只能在电源和地之间。
运放一般不开环应用。
如果真的开环,去放大直流,就相当于比较器了。

网友:
要清楚运放是在实际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好好看看书,运放一般应用于闭环,对于增益、GBW、SR的要求也是从电路精度、速度等的要求而得出环路中运放的这些指标的

网友:
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增益A一般很高,如果输入信号与A相乘的结果超过电源电压的范围,那么输出电压就是电源电压,因为此时运算放大器已经不工作在线性放大的区域,而是发生了限幅现象。

网友:
运放的所谓放大,不过是对电路参数的控制罢了。它是不能简单突破电源限制的

楼主:
嗯。 我现在有点谱了,最大值是电源电压范围内。

网友:
放大只是对小信号而已,也就是放大的差值,比如输入差值为1mv,增益是1000,那么输出的差值就是1V

网友:
输出到电源电压值附近已经是非线性的了

楼主:
    兄弟解释的浅显易懂,niubi!

网友:
理想情况下可以放大电流,然而当电压达到一定值时,输出和输入不是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电路。对于小信号来说可以忽略高次谐波,成一定的线性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