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流水线AD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款14位80M流水线ADC,分别为第一级4位,8个1.5位,后面一级3位flash结构。

现在的采样保持结构采样电容翻转式,请问高手,采样保持运放要求的最小直流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为多少?

第一级分辨率为4位,MDAC反馈系数为1/8,请问第一级MDAC运放要求的最小直流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为多少?

还有就是想知道输入带宽和输入频率的关系,对这两个概念不太了解,请高手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先给个参考值以及计算方法,让大家来评论。
如果真的不清楚,那就要看看资料了,否则做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输入带宽和输入频率 不知道想问什么?

网友:
做14b 都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哪能做得出来?

楼主:
套公式谁都会算,我是想咨询有做过类似ADC的人根据他们的经验,增益和带宽取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输入带宽是能被ADC采样而不损失信息的模拟信号带宽,如果你的ADC采样频率是80Msample/s, 则输入信号的频率不能高于40MHz。

第一级分辨率为4,则采样/保持电路的放大器增益应为2^3=8;1.5级中的放大器增益为2,最后一级增益为4。
在同一工艺平台下,增益带宽积基本为常数,故第一级中的放大器带宽最小,但也应该高于输入带宽。

哈哈,本人也只是初学ADC,有不对的地方欢迎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