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DC扫描和瞬态Tran 扫描的差别

楼主(2010-12-09):
大家好,我在用cadence的spectre仿真一个单位增益缓冲器时,也就是将运放的输出和负端连在一起,然后在输入加电压信号,测输出的跟踪性能。我用DC扫描和TRAN扫描,二者的效果怎么不一样?相差挺多的。
有人说DC扫描准,因为TRAN有很多谐波成分;有人说TRAN准,因为DC的收敛性有问题。

二者我该相信哪个呢?为什么呢?

希望大家讨论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
通常tran是最终标准。tran放慢点升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工作频率, DC和tran 的唯一差别是工作频率不同。 如果你输入的信号是直流电压, DC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DC与TRAN的激励条件是否一样啊。DC只是调小信号的。

网友:
很有意义

网友:
以tran为准,DC容易有初始值的问题

网友(2013-04-03):
为什么DC和TRAN跑出来不一样哦?用5V的电源,跑DC的时候竟然有的结点都有12V多!怎么回事哦?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6-11-28):
今天同样遇到一样的问题,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2018-10-03):
回复 网友A:

    DC不是直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