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0-12-09):
Calibre做LVS时,报出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
同一个net上打了多个label,名字不一样

楼主:
终于有救了,

我在virtusuo中用的calibre,怎么才能看到具体的信息? 怎么设置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这是calibre的命令选项吗?

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是软连接的问题,不相同的net同过衬底连接在了一起,检查下SUBD是否打好,有没把各个模块分割开。

网友:
版图上soft connect造成的问题,即某个well上的全部tap没有通过metal连接到一起,应该修改版图。

网友:
两个标记不同label的net 连接在了一起,冲突了,可以通过Start RVE来看report。

网友:
一次下一个~~~~~~~~

网友(2013-09-27):
回复 网友A: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也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问一下试试看吧~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一个衬底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有两个引出线,分别接到了不同的GND的PAD上,最后ERC提示了软连接问题。我想问的是:
1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2 如果不想在片上把两个PAD连接起来,是不是只能把两个衬底隔开,要怎么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sub2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C:

   在LVS options---》Report---》LVS Report Options---->选中S

网友(2019-05-03):
仔细看report,我出现错误的原因可以在RVE中找到SOFTCHK,report中也有相关信息

网友:
看起来是softconnect问题,就是两个不同的电位打到了一个公共的sub上,加一个mark layer就 可以了,例如UMC的是SEP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