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LL中的charge pump的nonlinearity问题

楼主(2010-12-09):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结论是:

charge pump的非线性会将SDM的高频量化噪声folding到inband,从而恶化带内噪声。

但我对这个folding的原理不是很了解。

一个模块的非线性导致的后果是其输出会呈现很多输入的谐波成分。这是非线性最根本的定义,但从这个定义很难理解SDM的高频量化噪声是怎么folding到低频的呢

网友(2013-07-18):
我的理解是 非线性器件一般都可能产生混频器的功能,
量化噪声采样频率是fdiv,正好和参考频率相同,fdiv和fref混频到带内,其相应的N次谐波也混频到带内,
所以PFDCP的非线性,会造成高频量化噪声折叠到带内。
不知道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