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headroom proble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9):
headroom problem是什么意思 ,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管子的Vds要大于Vdsat,保证管子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 不然就说headroom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回答

    那么中文翻译过来,该怎么叫呢?净空问题?

网友:
电压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翻译成电压裕度不太准确啊。
电压裕度 voltage slack 或者 voltage margin这样不是可以么

网友C:
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很形象,headroom就是头顶上的空间的意思咯
比如opamp有个最大输出电压,那么如果你headroom没留够,
就会被挤到,就像姚明上公交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我就想知道一下它的准确翻译。

网友:
回复  fuyibin

    呵呵 我就想知道一下它的准确翻译。
引用 楼主:

莫有准确翻译,平时也不看中文版的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中文还不知道,自从开始工作以后一般只看英文书了。参考一下同一本书的中文和英文版吧。

网友(2011-09-04):
谢谢,以后不会的词还是在论坛里问比较好啊!!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很形象,headroom就是头顶上的空间的意思咯
比如opamp有个最大输出电压,那么如果你head ...

解释的很明确
我理解也是,让管子工作在正确工作点的电压。
这个电压是有范围的,工作点到这个边界的距离称为voltage headroom。
超出,则进入另一个工作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