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仿问题,高手指教,多谢!!急!!!

楼主(2010-12-09):
SDF ERROR in in instance tb_Reader.w1.Decoder.U845 of module OAI211X1:
Reader.sdf:22042,SDF Error : Negative DELAY ignored and replaced by 0.

后仿时出现以上错误是什么原因啊??可否忽略啊??

网友:
qq群127971002 一起交流

网友:
像是負delay,沒做過SDF後方,幫不上忙,友情幫頂。

网友:
vcs的话,simulation的时候加上-neg_tchk和-negdelay。
ncverilog也差不多一样。
modesim里面也有类似的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不是版图返回来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是版图反回来的要关注,

  很久不做后仿真了,呵呵,还有不清楚的话可以讨论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忽略。记得一般的sim工具都不能处理这个问题。但是都有一些选项可以控制工具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ps:一般neg delay的绝对值都比较小,sim可以不管。靠STA把关啦。其实仿真有些是仿真不出来的,比如clock jitter(especially for hold time), OCV.

网友:
仿真工具可以设置忽略负值DELAY,看看工具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