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利用QuartusII中的ROM定制功能,把负数和小数存入mif数据表格中?

楼主(2010-12-09):
我这里有一堆数据,想做一个mif格式的rom查找表,里面有负数,也有小数,请问怎么把负数和小数存入mif数据表格中?
比如说-5.35  怎么存入rom表中

网友:
可以把所有的数据位宽统一,比如65bit,最高位代表符号位,bit[63:32]代表整数部分,bit[31:0]代表小数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0.5   可以用111100001000表示,(从左到右)前四个1代表负数,中间四个代表整数位,最后四个是小数位,是这个意思吗?
那111100001000 我嫌太长,是不是也可以转成16进制后,再存入mif表格??

网友:
貌似MIF文件止识别2禁止数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16进制的吧?

网友:
简单的使用定点小数,自己确定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的位宽。这个不能做太的或是太小的数。
要不就用浮点小数(一般没有这么复杂,说明你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2012-02-10):
下面那些人怎么想的,楼主就问一个如何把负数写进quartus 的rom IP中··他们就那么多废话!!!
楼主你怎么把负数写进去啊···难道用二进制写进去?一位一位的写··十进制好像不行啊!!!!

网友:
转成2进制

网友:
用matlab批量将你的数据转为二进制

网友:
1.先将负数和小数都转化为16进制数
2.对输出的数据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