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峰值电流模式中斜坡补偿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峰值电流模式中斜坡补偿的大小通常都是固定的,为什么不用可调的,具体点就是根据占空比大小线性的调节斜坡补偿的大小呢,个人感觉电路上实现并不复杂,那为什么不用呢?一直想不通,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是稳定性的问题,没必要变化

网友:
峰值电流模式中斜坡补偿的大小是根据占空比大小线性的调节斜坡补偿的大小

电流模式中斜坡补偿都是这么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