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问各位大神们:我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系统,其中有一个振荡环电路,在Hsim中仿真时,仿真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占空比丢失;但是单仿振荡环电路却不会丢失占空比。最后自己在仿真控制中加入了Hsimanalog和Hsimspeed后,系统仿真出现占空比丢失的情况变好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丢失,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求解。。。

网友:
TRY USE HSPICE

以前使用 hsim 跑pll會不穩定
但是 hspice 就ok

不過那是以前使用 solaris hsim
那時的hsim 好像因為要跑快
所以 pll 一些 不太穩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整个系统时,HSPICE仿真产生的波形文件太大,而且需要的仿真时间也长的离谱,不太现实啊。

网友:
fast spice 可以跑快 有些是 ignore 很多小 glitch noise
但是 以前 circuit 就是會須要 detect 小 pulse ..

fast spice 只要一跑就錯
如果 調 fast spice resolution ..跑得和 hspice 一樣慢 ..

网友:
system level 當然還是得靠 fast spice

ultrasim , nanosim or powermill ..aditspice ..
hsim 一直說是 memory 比較適合使用
否則 mos > 1000 會跑不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观点,hsim还是跑memory仿真比较适宜

网友:
hsim 或其他 fastspice 是簡化不使用地方

hspice 一直跑得相當慢
到現在 i7 over clock 4g 還是不夠快 ..
現在 cpu 好像只往多核跑  沒更快 clock speed

网友(2013-03-14):
不太现实

网友(2013-05-09):
HSIM仿真为什么会出现波形丢失,我也遇到了,精度设高是要好些,但仿真速度和SPICE比又没优势。郁闷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

网友(2014-04-11):
速度和精度之间需要折中

网友(2015-06-08):
回复 4# shehuang1987  请问怎么用hsim进行数模混合仿真,怎么搭建顶层和进行操作设置啊,新人求教,大神你那儿有没有
相关的资料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