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d flash请教

楼主(2010-12-10):
我在用fpga对flash 进行page program的时候, 比如从一个page内的0x05地址开始写 0x55 0xaa 两个数据。写完之后发现读出来的内容是:
     地址     数据
    ...          ...
  @0x03    0xff
  @0x04    0x55
  @0x05    0x55
  @0x06    0xaa
  @0x07    0xff
   ...            ...

      问题就是写得第一个数据总会在所给地址的前一个地址被写上一遍,0x04地址的数据应该没有被写过,为0xff才对的。  另外写之前,我是对这个page所在的block擦除过一遍的,时序也是按照hynix 的nand flash的random data input 来写,用逻辑分析仪打过波形,没有问题。望高手解救!

网友:
有模型么,先simulation下,ok了之后再猜测问题根源

网友(2011-04-18):
先保证读时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