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验证ERC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10):
我用TSMC工艺,做LVS验证的时候,一起检查ERC。在LVS通过的情况下,ERC仍然有问题,就是关于psub floating的,每一条错误都确认之后,发现其实该接ground的地方都已经接了,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应该把整个版图用某一层框住之类的,可是试了几层都没成功,郁闷中。向大家求助,请各位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
做guard ring时,PSUB在外层,NWELL在里面。和SMIC的不太一样。试试吧。

楼主(2011-03-04):
回复 网友A:
后来发现它们自动的multipath里自动含有psub2的关系,去掉这个东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能否说的清楚些啊 谢谢

楼主:
TSMC的icfb窗口不是有TSMC PDK TOOL一栏么,用这里的选项做guardring比较方便。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guardring。但是这种方法生成的guardring里包含一层就是psub2.psub2这一层不是当版图中包含超过一个地的时候才会使用的么,因为当同一个衬底却接到不同的点位时,lvs验证就会认为是softconnect出问题了。但是用psub2把其他的地围起来之后,erc就不会再报错了。这样就可以避免softconnect的问题。
但是在不需要psub2却存在psub2的时候也是会产生erc错误,它会认为你把不同的衬底接在一起了,也会报错。阱环上的psub2不去掉也没关系,但是衬底接触环上的psub2层一定要去掉才行。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它换成M1层了。希望我说明白了,可以帮到你。呵呵

楼主:
TSMC的icfb窗口不是有TSMC PDK TOOL一栏么,用这里的选项做guardring比较方便。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guardring。但是这种方法生成的guardring里包含一层就是psub2.psub2这一层不是当版图中包含超过一个地的时候才会使用的么,因为当同一个衬底却接到不同的电位时,lvs验证就会认为是softconnect出问题了。但是用psub2把其他的地围起来之后,erc就不会再报错了。这样就可以避免softconnect的问题。
但是在不需要psub2却存在psub2的时候也是会产生erc错误,它会认为你把不同的衬底接在一起了,也会报错。阱环上的psub2不去掉也没关系,但是衬底接触环上的psub2层一定要去掉才行。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它换成M1层了。希望我说明白了,可以帮到你。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懂了 但是我的管子是直接从库里调用的啊 本身就包含保护环的 像rfmos管就有两个 里面的是mos-guardring(n型)在外边包一个well-guardring(p型) 这两个衬底是不是n型接VDD p型接GND?还有MIMCAP也是两个guardring p型和n型 不同的是它们两个是用金属连在一起的 工艺文档说 电容第三端是n型衬底 那是不是应该接VDD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能否讲下tsmc工艺 电源线和地线用哪层金属啊 怎么个布法比较好呢 我做的是5.8GVCO  能给下QQ吗  感激不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要接在VDD上的。rfmodel里的MIMCAP是做在一个由DNW和NWELL隔离出的一个单独的P型区域里,N型、P型都接在一起接VDD的话,它们之间是零偏,本身可以实现隔离;N阱接VDD的话,跟其他的P区也可以实现隔离。
我觉得具体的电位连接不是要按线路规定来么,呵呵,总的来说原则就是隔离的pn结不能开启,完成隔离的任务就可以了吧。仅供参考哈,我也是刚接触rf的工艺库,很多也不是很了,还要多跟大家学习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接高接低没啥影响哈

网友(2012-02-01):
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谢谢LZ的解决方法。
to cll412121,这个MIMCAP的衬底接法很郁闷,由于M1把ptap和ntap接到了一起,所以无论是接到VDD还是GND,都存在ptap to POWER或者ntap to GND的问题。这个是不是就只能忽略了?

网友(2014-05-26):
学习学习,看得很是郁闷,云里雾里

网友(2014-09-17):
昨天遇到了这个问题,用PSUB2把所有的N管子覆盖,能把Extraction解决,但是ERC错误不能去除。

网友(2014-12-08):
请问,mimcap放在dnw里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放在dnw里,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

网友(2020-06-24):
LZ您好,请问一下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调用NMOS器件,ERC报了floating psub的错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