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焊盘尺寸和微带宽度不同,怎么办?

楼主(2010-12-10):
在RF设计中,串联耦合电容的宽度和50欧姆微带线宽不同,如何优化?请大家帮助!

网友:
一般 没有做特殊处理,如果封装焊盘大于微带,就将电容侧立贴装

网友(2011-04-27):
这个貌似我也不会,学习下

网友:
置顶,学习同问,求大虾

网友(2011-10-30):
好像很少有人会特别处理。
如果真的在意,焊盘与微带可用渐变线连接,类似泪滴的做法。

网友:
仿真时把焊盘的尺寸也画到微带线中,优化仿真结果。

网友:
把电容立起焊接,减小宽度,,,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12-04-08):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一定要处理的话用渐变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