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kage怎么测?

楼主(2010-12-11):
在90nm之后,对于leakage的考虑比较多,最近看了相关的论文,但是不知道leakage具体应该怎么测呢?
谁能给一些帮助?
最好是详细一点的,
先谢谢了。!

网友:
测试比较难吧,仿真还是可以看

网友:
对于数字电路而言,断掉clock,测ISS就是leakage了啊~~~

对于模拟电路而言,由于有静态ISS,leakage的确是不大好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电路级和版图后仿真就可以测leakage了?
还是必须要在芯片流片后才能测量?

网友:
仿是方不准的,肯定得测,测的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leakage跟VDD密切相关,你很难仿出动态的IRDrop的。

网友B:
找foudry要漏电模型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B:
找foudry要漏电模型

请问仿mos管的leakage current做法是不是可以把vgs=0,看漏断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