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位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我用的是 C8051f020单片机。由于其P4~7口只能字节寻址,无法位寻址。现在由于要用到高位端口做液晶显示的数据端口。我该如何我该如何对这些高端口的每一位进行位操作呢?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下?问分感谢!

网友:
用与或逻辑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或者左移,对进位位进行操作,C8051F的头文件定义了进位位为CY。
不过还是用与逻辑好些。

网友(2011-02-16):
看了你提的问题,就知道你还是初学者。
以后,建议你经常用位操作,比如:
当你要设置一些标志位时,C51里可以这样做,
unsigned char bdata LCD_ComReg;
bFlag0 = LCD_ComReg.0;
bFlag1 = LCD_ComReg.1;
.......
bFlag7 = LCD_ComReg.7;

网友:
; setb P4.0
mov    A, P4
orl      A, #00000001B
mov    P4, A
;
; clr P4.3
mov    A, P4
anl      A, #11110111B
mov    P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