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仿真要怎样加激励源

楼主(2010-12-11):
如题,想仿真bandgap看最后输出的Vref,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简单的瞬态仿真,如果做好了启动电路的话,就不需要给输入激励啊,有电源就行了。

如果更高级点儿的做法,那就需要看AC特性(bode图)、看PSRR等东西了

网友:
恩,不加激励的。加上电源仿真就行。如果看启动电路的话仿瞬态;看电压随温度特性仿dc;看输出随电源变动仿AC。

网友:
瞬态仿真中利用用vpwl模拟上电过程,
如果使用dc供电时,必须设置初始值,一般可以把运放两端的值设置为0V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我想问vpwl 的设置应该怎么用

网友:
如果是使用cadence spectre的话,直接调用analogLib 中就vpwl电压源即可,具体说明看提示就知道了

如果采用的是hspice的话,直接搜索帮助,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看vref用transient仿真即可, 如果用带运放的那种结构的话记得要看看bandgap的相位裕度有没有问题.至于vpwl怎么加,点开属性按照时间,电压填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