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warning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11):
请教 一下下面的警告:非常感谢!
1.Warning (10272): Verilog HDL Case Statement warning at usb.v(86): case item expression covers a value already covered by a previous case item

2.Warning (10235): Verilog HDL Always Construct warning at usb.v(72): variable "readMem" is read inside the Always Construct but isn't in the Always Construct's Event Control

3.Warning: Using design file fifo1.v, which is not specified as a design file for the current project, but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1 design units and 1 entities in project(fifo1是文中的一相FIFO模块,fifo1.v应该是自动产生的)

4.Warning: The following nodes have both tri-state and non-tri-state drivers
Warning: TRI or OPNDRN buffers permanently enabled
Warning: Following 16 pins have no output enable or a GND or VCC output enable - later changes to this connectivity may change fitting results(这三个都是关于FD[15:0],这个数据线reg型,inout型。)

楼主:
哪些是不用理会的呢?哪些是必须要解决的呢?
还有,看到有人说关于
Warning: Clock latency analysis for PLL offsets is supported for the current device family, but is not enabled
措施:将setting中的timing Requirements&Option-->More Timing Setting-->setting-->Enable Clock Latency中的on改成OFF
但我的设置已经是OFF,还是有类似的Warning,又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
加我QQ或者我的群127971002 讨论,要详细一点才可以推断,可能你少了某个文件,或者代码有语法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申请了~

网友:
还是要看到你的代码才能确认的。

网友:
    你要把代码贴出来才知道啊。

网友:
大哥可不可以自己先翻译一下,再问。
这儿是技术论坛,不是英文翻译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能通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需要翻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群,你加一下,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