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设计中遇到了问题,静待高手解决

楼主(2010-12-11):
第1层

第1层

第2层

第2层

第3层

第3层

第4层

第4层

请教一下,上面红框里面是不是共用的漏极?
下面的红框又是什么东西啊?下面红框两边的两组管子的漏极怎么连的啊?
附:该芯片使用的是两层金属工艺

楼主:
静待高手解决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首先说,我不是高手。

好像不是哦,上面红框里的貌似跟MP3不是一个管子啊,你看第3层那里明显是空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空可以多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金属层的图片中可以看出下面的两个管子的漏极并没有链接到一起,它为什么采用这样的解法?为什么在两个管子的漏中间加一根走线?这是什么信号线?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