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设计电路电源时,如何考虑 静态电流这个参数?

楼主(2010-12-11):
请问,在设计电路电源时,如何考虑 静态电流这个参数?

regulator的输出6V@500mA,输入电流是不是要>500mA,输入端采用AC/DC adaptor,如何考虑输入适配器的最小输出电流?

谢谢!

网友:
那个500ma是最大输出电流吧?对输入端肯定要求一定的输入电流,但是如果输出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的话,输入端自然也不会索取这么大的电流。至于输入端的最小输出电流,你可以查阅相应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完全看電路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