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调电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0-12-12):
我想知道在cadence中要同时调好几个电阻的阻值时,可以进行群操作么??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是cadence中哪个界面啊 如果是阻值变化相同 可以的

网友:
假如所有电阻的阻值有一定规律,可以通过给电阻赋相应的变量或变量表达式,然后直接改一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