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stro的问题

楼主(2010-12-12):
现在做了一个模拟的模块,要放到 astro里面去跟数字部分一起PR,怎么把这个模块转换成astro可以用的格式。
   急死了,对astro工具只是一知半解,希望兄弟姐妹们不吝赐教啊,

楼主: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到如下的解决方案

工具用milkway 或者 Astro,
具体步骤大概是:
1. 建库: 文件要 tf
2. stream in: 要gds, 说明cell 类型的文件和layer mapping file
3. 模拟的gds 多需要 smash
4. auExtractBlockagePinVia, 来 提取 fram view
5. load timing, antenna, port 等信息
。。。。。

大概这样
最近正在做,所以稍微熟悉点

是否按照这个步骤,5步全部要做完?最后需要得到几个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