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无语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在设计中有一个宏单元,ADC,在单独做LVS时通过,但是在做总的设计时,就是这个ADC无法通过

GDS生成的网表:ADC的端口是数字 SUBCKT ADC 1 2 3 4 5 6 7 8 9 10 。。。
对比是好多NET miss connection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好像是只比较顶层的NET 和CELL,如果是下个层次的就会出错,包括标准单元也是这样。

网友:
检查你top level的连线是不是错了. adc是否在top level cdl里面例化好. 看GDS生成的网表你看不懂的.都是数字编号

网友(2011-01-25):
不是底层不match,是top不match
如果include网表的话,就把底层的网表文件的SUBCKT替换城顶层的

网友:
是不是连线顺序错了,总线常会有这个问题,查top netlist里ADC连线顺序和定义的ADC一致么。

网友:
不带ADC的网表跑结果如何呢?

网友(2011-02-24):
连线连错了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原理图画的和版图在元件连接时候有问题

网友:
你看下上图,LAYOUT CELL NAME ADC_4, 为啥SOURCE CELL NAME 是ADC?

网友(2011-04-25):
先试试top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