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mm的使用!

楼主(2010-12-13):
最近在看一些关于vmm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清楚,各位大侠帮帮忙,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或者书之类的东西没···不胜感激···

网友:
北航夏宇闻老师编写的《VMM验证方法学》应该挺不错的,不过首先你对Systemverilog要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
这本书我看了一点,有点看不懂···

网友:
那本书就是很蹩脚的翻译vmm user guide。如果user guide很容易看懂的话,synopsys的ae就没工作了。
另外,使用vmm的话时刻联系synopsys客服的准备,vmm屏蔽了太多的技术细节,有些问题甚至需要反馈到RD那里才能解决,当然如果你牛到一行行看完vmm代码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有没有好一点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是不要看夏宇闻的那本了吧,翻译的太糟糕了,直接看英文版的就行,否则越看越晕……

网友(2011-08-27):
回复 网友B:

    同意,直接看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