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问题:大信号与小信号区别、由来

楼主(2010-12-13):
请教一个基础问题:大信号与小信号区别、由来

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我们碰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深究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我有以下理解和疑问:

据我的理解:大信号是指在很大的信号幅度范围内分析,以确定电路的工作状态-->线形区、非线形区
                 小信号是指在大信号的分析确定信号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在更小的信号动态变化近似下下,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一般只在线性区分析。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另外:大信号与小信号是怎么来的?出自哪里?
哪位大侠给予解答,或提供资料?

多谢

网友(2013-09-29):
大信号其实就是DC信号,相反,小信号指的就是AC信号。由于我们所处理的信号都可以用AC信号来表示,而电路能够正常处理AC信号就需要一定的gain,linearity等等,那这些performance都是建立在电路的DC工作点正常的情况下。
有个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一艘小船在水面上,水平面就是DC信号(大信号),而水面上的波纹就是小信号(AC),水平面太高的话,小船就顶到天了,水平面太低的话,小船就进入地下了。
当然,如果波纹太大的话,小船也会“上天入地”,所以AC信号如果幅度太大的话,电路也会受不了。

网友(2013-12-25):
顶一个,我大学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含义,直到工作的时候才整明白,不知道当年考试怎么过的,汗。。。。。。

网友(2014-04-24):
不能这么理解吧。

网友(2019-10-08):
感觉不是吧

网友(2024-10-15):
大信号是指大幅度的信号,晶体管有可能工作在截止,线性区;小型号是指比DC小得多的信号,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我认为:
在模电里,小信号指的是交流小信号,是带有信息的电压变化曲线,通常需要被放大和传输。大信号应该就是指的直流电压。
在分析一个带有三极管或MOS管的电路时,会先分析它的直流通路,判断晶体管的工作状态,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指的大信号。然后再分析它的交流通路,这个时候直流电压源置零,输入信号是交流小信号,来分析输出电压。拿三极管举例,输入小信号通过引起三极管ube变化,导致ib流入基极,从而发射极有βib流过,再通过一个电容(隔直通交)接到负载电阻两端,从而实现输入电压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