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odelsim的wave窗口问题。

楼主(2010-12-13):
在modelsim中怎样可以把input和output以外的中间寄存器变量
在波形中显示出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内部信号本来就有的啊,如果没有了,是不是你开优化了?
默认是开的
在vsim的时候,把-novopt参数加上

楼主:
我是QUARTUS加modelsim联合仿真的时候没有信号,试试了。